IBM R51e北桥发烫,CPU不工作

楼主(2009-08-24):
北桥附近的1993e芯片断了个脚 请教这是个什么芯片 最好能详细一点,谢谢啦~~~

网友:
MAX1993E是个电源芯片,输出1.8V-2.5V或0.7-5V可调电压。

网友:
是不是MAX的啊  芯片上没有MAX1993e    芯片上面是                 1993e
                                                                                                    T6524
                                                                                                    NTBO

网友:
现在机器已经修好了,断线的部分连上就可以开机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CPU不工作 北桥烫手

网友:
说下  维修 思路撒
  呵呵
  分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