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显卡花屏有竖线

楼主(2009-08-24):
小弟我不太懂这玩意,传了两张图,不太清楚,请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显卡上显存上面两个从左往右为M3\M4,右侧上下为M1\M2

网友:
你用嘅测试版本不对

网友:
現在MATS可以測試NVIDIA 9系列嗎?

网友:
mats8  上下可兼容  n7  n8  n9  系列的  显卡

你用的版本太低

网友:
我个人感觉像是供电问题! 供电正常吗? 是不是又规律的 大小 粗细 相同的竖条啊

网友:
测试版本的问题。
故障分析:1、这种GPU很有可能存在某点空焊
              2、显存虚或坏
              3、某个电阻坏

网友:
高手过招,招招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