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卡复位灯不亮求助

楼主(2009-08-24):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开机无显示。观察主板已被人修过,网卡与声卡芯片被拆除。加电源开机测试,跑00复位灯不亮,测CPU供电为1.4V,南桥工作条件也没问题。各部分时钟正常,各测试点复位为5V,短接有跳变。PG灰线5V正常。像这种故障可不可以直接断定为南桥坏,南桥坏为什么其它地方有复位电压,短接有跳变呢???望大家能够指教。

网友:
你也不说是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
那就刷个BIOS看看罗

网友:
回复 网友A:

E K8M800 mATX A主板@K8M800_A655_VT6103L

网友:
刷过BIOS了

网友:
复位有跳变卡没有复位出来换CPU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