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A6000机子掉电

楼主(2009-08-24):
ASUS  A6000开机掉电,开机时各组电压都能出来。当电流上到1A时就掉电了,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 只是给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对的 当是参考吧。机器掉电 是电脑自我保护的现象,掉电也叫保护。电流上到1A的时候掉电, 那时候正是CPU工作的时候,你取下CPU再测试下,若是还要掉电,查CPU相关电路的电容,电源管理芯片也看看  是不是性能不良了。

网友:
把SIS756的北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哦。

网友:
華碩這種A6000 ADM平台的機器掉電的話,大部分是CPU座子有問題引起的,需要更換CPU座子~~~~~~~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啊。。。。重做一个

网友:
最后结果拿来分享一下呀

网友:
不是北桥 做北桥没用 换电源管理也没用 能换的都没用  无语

网友:
sis 北桥容易坏 直接换了
这桥便宜

网友:
一看你就是内行。不错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类问题 加焊CPU座 加焊北桥会好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2009-09-23):
我前天修过一台一样的机子,是北桥供电的MAX1844坏的,你换了他就好了,如果再不成就是北桥或CPU座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