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788无Vcore,无时钟,无内存供电

楼主(2009-08-24):
三无啊!此板使用MS-7专用芯片。更换过此芯片。故障依旧。量此芯片各个引脚:3pin=FP_RST#=3.26V     4PIN=CHIP_PWGD=2.97V    5PIN=CPU_PWGP=2.14   7PIN=PWROK=5V   8PIN=PSOUT#=5V   12PIN=VCC5=5V

  时钟芯片的34脚,电压不对。量相连接的2个三极管正常。
cpu的供电芯片isl6556更换过。无效。量en引脚。没有电平。不正常。
内存没有主供电。
更换过南桥
刚开始,没有更换南桥之前。要触发两次才能开机。现在。触发一次就可以开机。
但是依旧是三无。
飞翔老师能否指点一下。这个板子怎么修。

网友:
南桥,北桥供电正常。

网友:
没有更换过I/O.型号是:W83627THF.

网友:
有新的进展了。是CPU供电起主要原因。如果cpu供电正常则一切正常。我在cpu的供电ic的en脚位。飞线了一个5v的电压。结果复位正常了。但是cpu主供电输出才不到1v。PCI的复位也已经从0.6v上升到了3.3v。现在的原因就是研究这个cpu供电。不出来的原因。

网友:
飞翔老师,你有没有ms-6788的图纸啊。cpu供电部分我想看看。

网友:
先查EN信号从哪里来的吧,是不是来自内存的供电。先修内存的供电吧,包括负载电压

网友:
我感觉和vid有关。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回复。

网友:
6788 什么芯片组? 什么CPU 接口? 848 ?865?

网友:
我也觉得VID的问题。查下给VID供电的小芯片(忘记了什么型号)的5脚是否有1.2V出来

网友:
是不是MS-7专用芯片你换的是坏的,MS-7专用芯片管全板供电场管G

网友:
量一下MS-7的13/14/15pin吧,它们控制两三极管转换CPU所需的vcc_vid及vid_gd,特别是位置为Q38的351此板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