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认不到网卡 求助!

楼主(2009-08-24):
IBM T43机器,重装系统之后,可以认到网卡,可是过了一两天,就认不了;拔掐一下MODEM 线接口就可以了,可是过一两天就认不到了!
请高手指点。在这里先谢谢了
重装系统

网友: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接口或是换一个网口,还不行就和南桥相关了

网友:
直接植球比较稳当(南桥)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LZ 你可以拆开看看啊 你连虚汗多没排除就发论坛了啊

网友:
网卡和南桥都是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的!
不是困难的问题我不会放到论坛上来的!
请高手们指一下了!

网友:
再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