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9-08-24):
一机器 技嘉amd780的芯片 有时找不到有时找的到硬盘,就是在CMOS下有时能看到  有时看不到,
看到了 进系统很好 可以玩一天一夜游戏,不死机  找不到硬盘就不了进系统啦!换过硬盘,还是一样,换大电源也是一样!哎!换数据线也是一样 换数据线口也是一样  就是10次中有7~8次找不到硬盘,找到了还是很正常的,各位师傅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检查主板电池!

网友:
先把硬盘电路板取下来,用橡皮把接触点插下,如果还不行,那多半是电源的问题了
楼上的说检查电池?我觉得没什么道理哈

网友:
硬盘电路板取下来  晕 机器买了还没一年
都换了新硬盘了  还是一个样

检查主板电池!?????
没查过  不明白???

网友:
那多半是电源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检查一下 主板上的COMS电池 是不是够3V  如果OK的话 那应该是BIOS程序有问题了 刷BIOS 吧  !!

网友:
要排除这类故障,用的总是二种方法,排除法和替换法~~~ 用正常机子的硬盘放上去,检查一下故障是否依旧,是的,那就是主板部份的问题~~~ 检查BIOS的设置,系统的电压是否正常,还有主板设置是否正确,也就是各总线上的频率有没有乱~~~

网友:
换个电池,不行就刷

网友:
就是各总线上的频率有没有乱~~~

这个没注意,默认的还会有错???
明天看看!

网友:
查电池,我碰到过这种问题,一般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换过电源后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象楼主说的排除了硬盘、电源、数据线,那故障就出在主板上,
BIOS设置不正确,CMOS电池没电,BIOS芯片,主板的IDE接口氧化~~这些都会选成找不到硬盘的故障

网友(2009-11-11):
同意楼上的意见!看下

网友(2011-09-11):
我遇到的是找不到硬盘,25M晶振换了,协振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在IDE口找的是乱码 SATA找不到或者找到后不能进系统,重起又不找不到,IDE口处换光驱找不到

网友:
貌似跟我得笔记本情况差不多,,有时候就是会找不到硬盘

网友:
啥子都换完了,那就可能是主板桥空焊所致哈

网友:
一般什么  coms电池  晶振 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样说法的啊!

网友:
主板接口接触不良或着插针松换块主板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