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原理

楼主(2009-08-24):
在网上找了一些场管的原理,如果是搞维修的话,感觉说的太复杂了。我只想要一个结论,我说一下结果:
P沟道场管:低电平导通    N沟道场管:高电平导通

不知道这个论是不是正确,如果正确的话,为什么?不正确的话,又是为什么?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P沟道 S极比G极电压高时才导通  你说的低电平要是相对与S极的电压来说,那应该是对的吧。不过感觉低电平的称呼有些不对。因为P沟道 G极电压有时候是8V 或者9V   场管就能正常工作了,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叫8V的电压叫低电平。

网友:
我说的低电平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从原来的高电平信号变为现在的低电平信号,也就是比原来的电压低如9v变成8v后导通。就拿p沟来说,为什么给一个低电平的信号后,就导通了

网友:
知道G>S时导通  再是知道如何判断一个场管的好坏,再是知道怎么替换原来坏的场管就好了吧。 不用知道为什么G>S就导通啊。就像我们给电灯通电它就亮了,何必去管为什么钨丝通电后会发光呢。

网友:
刚才你说p沟的  S极比G极电压高时才导通 与你说的g>s时导通是不自相矛盾?

网友:
还没得到结果,顶起来~

网友:
慢慢的学吧

网友:
小弟,我还不是很清楚啊,希望大家还可以说具体些不啊,

网友:
没人说的明白呀,高手给总结下呀

网友:
原来还有人和我一样这么菜啊 我也不明白呢

网友:
心里平衡点了

网友(2009-11-13):
P沟道G<S,  N沟道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