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dway S6500系列以太网交换机 命令手册(1)

楼主(2009-08-24):
第1章  文件系统管理命令
1.1  文件系统
1.1.1  cd
【命令】
cd directory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directory:目标目录名。
【描述】
cd命令用来修改以太网交换机的当前工作路径。
缺省目录为在配置用户启动时设置的工作路径。
【举例】
# 修改以太网交换机当前工作路径为flash。
<Quidway>cd flash:
<Quidway>pwd
flash:
1.1.2  copy
【命令】
copy fileurl-source fileurl-dest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fileurl-source:源文件名。
fileurl-dest:目标文件名
【描述】
copy命令用来复制文件。
可以将当前目录下的文件复制到不同路径目录下,也可以将不同路径目录下的文件复制到当前目录下。其中源文件名必须是所在路径目录下已经存在的一个文件,目标文件名则可以根据需要改动。
若目标文件名与已经存在的文件名重名,系统将提示是否覆盖。
【举例】
# 显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信息。
<Quidway> dir
Directory of unit1>flash:/
0   -rw-       595  Jul 12 2001 19:41:50   test.txt
31877 KB total (1171 KB free)
# 复制文件test.txt,将复制后的文件保存为test.bak。
<Quidway> copy test.txt test.bak
Copy unit1>flash:/test/test.txt to unit1>flash:/test/test.bak ?[Y/N]:y
%Copy file unit1>flash:/test/test.txt unit1>flash:/test/test.bak
# 显示执行了copy命令后当前目录下的文件信息。
<Quidway> dir
Directory of unit1>flash:/
0   -rw-       595  Jul 12 2001 19:41:50   test.txt
1   -rw-       595  Jul 12 2001 19:46:50   test.bak
31877 KB total (1171 KB free)
1.1.3  delete
【命令】
delete [ /unreserved ] file-url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unreserved:彻底删除该文件。
file-url:要删除的文件名。
【描述】
delete命令用来删除交换机存储设备中的指定文件。该命令支持使用通配符“*”。
当该命令不使用/unreserved关键字时,文件并未被彻底删除,只是存放在回收站目录中,可以使用undelete命令恢复。若要从回收站中彻底删除该文件,请使用reset recycle-bin命令。
当该命令使用/unreserved关键字时,文件即被永久删除,不可恢复。
注意:
未被彻底删除的文件存放在回收站目录中。
l      使用dir命令显示文件目录信息时,显示内容不包括已经删除到回收站中的文件信息。
l      使用dir /all命令显示所有文件目录信息时,显示内容包括已经被删除到回收站中的的文件信息。
注意:如果在同一个目录下,先后删除了两个名称相同的文件,回收站中只保留最后一次删除的文件。
【举例】
# 删除文件flash:/test/test.txt。
<Quidway> delete flash:/test/test.txt
Delete flash:/test/test.txt?[Y/N]:
1.1.4  dir
【命令】
dir [ /all ] [ file-url ]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all:显示所有的文件(包括删除的文件)。
file-url:显示的文件或目录名。file-url参数支持使用通配符“*”,比如dir *.txt可以显示当前目录下所有以txt为扩展名的文件。
【描述】
dir命令用来显示以太网交换机的存储设备中的指定文件或目录信息。
该命令支持“*”通配符。
【举例】
# 显示文件flash:/test/test.txt的信息。
<Quidway> dir flash:/test/test.txt
Directory of flash:/
   0   -rw-       248  Sep 26 2005 09:55:33   test.txt
31877 KB total (1171 KB free)
# 显示目录flash:/hello/所有文件(包括删除的文件)的信息。
<Quidway> dir /all flash:/hello/
0   -rw-    119401  Apr 04 2005 20:12:05   vrpcfg.cfg
1   -rw-         4  Apr 04 2005 20:13:47   [snmpboots]
31877 KB total (1171 KB free)
&  说明:
在dir /all命令的显示信息中,已经删除到回收站中的文件会加上方括号作为提示。
1.1.5  execute
【命令】
execute filename
【视图】
系统视图
【参数】
filename:批处理文件名,以“.bat”为后缀,长度为1~256字符。
【描述】
execute命令用来执行指定的批处理文件。在设备运行期间,用户可能经常需要使用同样的命令查看或维护设备。用户可以将这些常用命令写入一个批处理文件里,之后只要每次使用execute命令运行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
l              在批处理文件中,不能包含不可见字符,否则execute命令将退出当前的执行过程,且不会进行回退操作;
l              批处理文件的内容必须是一个一个标准的命令行。如果不是命令行,那么执行时就与在命令行界面中键入错误的命令一样,系统将提示操作失败;
l              execute命令不能嵌套执行,即被执行的批处理文件中不能再包含另一个批处理文件。
【举例】
# 执行flash:/目录下的test.bat批处理文件。
[Quidway] execute test.bat
1.1.6  file prompt
【命令】
file prompt { alert | quiet }
【视图】
系统视图
【参数】
alert:对有危险性的文件操作进行交互确认。
quiet:对文件操作不进行提示。
【描述】
file prompt命令用来设置以太网交换机文件操作的提醒方式。
缺省情况下,文件操作的提醒方式为alert,对文件有危险性的操作进行交互确认。
如果将文件操作的提醒方式设置为quiet,则系统对文件操作不进行提示,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可恢复的操作,对系统造成破环。
【举例】
# 设置以太网交换机文件操作的提醒方式为quiet。
[Quidway] file prompt quiet
1.1.7  fixdisk
【命令】
fixdisk device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device:设备名称。
【描述】
fixdisk命令用来恢复存储设备的空间。
由于异常操作等原因,存储设备的某些空间可能不可用。用户可以通过fixdisk命令来恢复存储设备的空间。
【举例】
# 恢复存储设备Flash的空间。
<Quidway> fixdisk flash:
1.1.8  format
【命令】
format device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device:设备名。
【描述】
format命令用来格式化存储设备。
格式化操作将导致存储设备上的所有文件丢失,并且不可恢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格式化Flash,将丢失配置文件。
【举例】
# 格式化Flash。
<Quidway> format flash:
All data on Flash will be lost , proceed with format ? [Y/N] y
% Now begin to format flash, please wait for a while...
Format winc: completed
1.1.9  mkdir
【命令】
mkdir directory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directory:目录名。
【描述】
mkdir命令用来在指定存储设备的指定目录下创建目录。
创建的目录名不能与指定目录下的其它目录或文件名重名。
【举例】
# 创建目录dd。
<Quidway> mkdir dd
.%Created dir flash:/dd.
1.1.10  more
【命令】
more file-url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file-url:文件名。
【描述】
more命令用来显示指定文件的内容。
目前系统只支持以文本形式显示指定文件,且指定文件的后缀名只能为.txt或.cfg。
【举例】
# 显示文件test.txt的内容。
<Quidway> more test.txt
The file is for test only.
<Quidway>
1.1.11  move
【命令】
move fileurl-source fileurl-dest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fileurl-source:源文件名。
fileurl-dest:目标文件名。
【描述】
move命令用来移动文件。
若目标文件名与已经存在的文件名重名,系统将提示操作者是否覆盖原有文件。
【举例】
# 将flash:/test目录下的文件sample.txt移动到flash:目录下,文件名不变。
<Quidway> move flash:/test/sample.txt flash:/sample.txt
Move flash:/test/sample.txt to flash:/sample.txt ?[Y/N]:y
%Moved file flash:/test/sample.txt to flash:/sample.txt
1.1.12  pwd
【命令】
pwd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描述】
pwd命令用来显示当前路径。
若没有设置当前路径,系统将提示操作错误。
【举例】
# 显示当前路径。
<Quidway> pwd
flash:
1.1.13  rename
【命令】
rename fileurl-source fileurl-dest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fileurl-source:源文件名。
fileurl-dest:目标文件名。
【描述】
rename命令用来重命名文件。
若目标文件名与已经存在的目录名或文件名相同,系统将提示文件正在使用,重命名操作不能执行。
【举例】
# 显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信息。
<Quidway> dir
Directory of flash:/
   0   -rw-    412757  Sep 26 2005 14:49:24   vrpcfg.cfg
   8   -rw-       248  Sep 26 2005 10:01:16   sample.txt
31877 KB total (1148 KB free)
# 将文件sample.txt重命名为sample.bak。
<Quidway> rename sample.txt sample.bak
Rename unit1>flash:/sample.txt to unit1>flash:/sample.bak ?[Y/N]:y
%Renamed file unit1>flash:/sample.txt to unit1>flash:/sample.bak
# 执行rename命令后,显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信息。
<Quidway>dir
Directory of flash:/
  0   -rw-    412757  Sep 26 2005 14:49:24   vrpcfg.cfg
   8   -rw-       248  Sep 26 2005 10:01:16   sample.bak
31877 KB total (1148 KB free)
1.1.14  reset recycle-bin
【命令】
reset recycle-bin [ file-url ]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file-url:要删除的文件名。
【描述】
reset recycle-bin命令用来彻底删除回收站中的文件。
本命令的file-url参数支持使用通配符“*”。用delete命令删除文件是将文件放在回收站目录中,但如果想要真正删除此文件可以使用reset recycle-bin命令。
【举例】
# 删除回收站中的文件。
<Quidway> reset recycle-bin flash:/p1h_logic.out
Clear flash:/plh_logic.out? [Y/N]:y
Clearing files from flash may take a long time. Please wait.
%Cleared file unit1>flash:/~/ plh_logic.out.
1.1.15  rmdir
【命令】
rmdir directory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directory:目录名。
【描述】
rmdir命令用来删除目录。被删除的目录必须为空目录(即删除目录前,必须先删除该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  说明:
执行rmdir命令后,在回收中的原来属于该文件夹的文件也会被自动删除。
【举例】
# 删除目录hello。
<Quidway> rmdir hello
The files in the recycle-bin under this directory will be deleted permanently, Remove flash:/hello?[Y/N]:y
%Removed directory flash:/ hello.
1.1.16  undelete【命令】
undelete file-url
【视图】
用户视图
【参数】
file-url:要恢复的文件名。
【描述】
undelete命令用来恢复未被彻底删除的删除文件。
恢复的文件名不能与现有的目录名重名;如果恢复的文件名与当前存在的文件名重名,系统将提示操作者是否覆盖原有文件。
【举例】
# 恢复删除的文件sample.bak。
<Quidway> undelete sample.bak
Undelete flash:/sample.bak ?[Y/N]:y
%Undeleted file flash:/sample.b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