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联想部分机型高压板坏如何改通用高压板

楼主(2009-08-24):
三星,联想部分电源高压一体板都是15---19V供电给高压部分,但我们的通用高压板只有接12V,如果不改动哪直接用通用高压板接在这些机板上代替高压板,行吗?会不会烧坏通用高压板呢
三星

网友:
建议直接换电源高压就体板,改驱动板的线

网友:
建议直接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如果要试也可以试一下,设计毕竟不会只是12V可以用,有一定的误差。你可以测一下,如果实际电压和12V比较接近的话,应该是可以接的,大不了就是烧个高压板

网友:
15V是可以直接接的,19V的话要降压使用的

网友:
我们常用的高压板所说的是12V的。我个人理解的应该是12V到19V这间都可以用的。实际当中我也确实这样的用的。五六年了。。目前还没有见到出问题的。如果你不放心。你也可以对地并个电阻和电容。。

网友:
如果并个电阻,那要多大呢,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我修过一台三星的,之前就是别人帮它加了块通用高压板,电源板还是用的三星,输出是16。5V,客户拿回家没用到一天,通用高压板又坏了,拿给我维修,我也不敢上通用高压板了,就直接连电源一起换成12V的,这下好了,用了半年了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