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800V 插USB口设备就死机

楼主(2009-08-24):
5V供电正常   但是供电脚阻值为1     其它两项分别为1000多的阻值  请问老师们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很有可能的,你换下试试呀

网友:
南桥洗白了,干吧

网友:
插usb设备死机,检测不到设备(设备正常),一般就是南桥故障,如果报电流过大,一般是usb过流检测芯片故障。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先做南桥吧

网友:
南桥坏的 机会最大,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供电只有0.几的你看看5V到USB之间应该有电阻的,看看是不是电阻坏了

网友:
这不是线路问题就是桥了

网友:
请问南桥挂和USB供电有什么关联????

网友:
可以检测一下数据线的电压,一般为3.3v,在判断是不是南桥

网友:
这个故障上来一般就直接做桥。

网友:
看电压从哪供过来的。电压短路不一定是桥哦。量到数据线那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