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的问题 一下亮 一下暗 亮度还不能调的

楼主(2009-08-24):
各位兄弟  我今天接了台方正R610的机子  屏幕亮度不能调的  而且屏幕一亮一暗的  好像会自动调节亮度一样的  我是在是没办法了  哪位见过这类的故障  请指教  多谢  多谢

网友:
换高压试试

网友:
外接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啊,上了电池没有,今天我也碰到个机器.挺奇怪的/不上电池用稳压电源很好.上了电池就是一下亮一下暗了,电流变化也很大!!结果换了个稳压电源就好了,真的很奇怪..

网友:
多谢各位兄弟   今天搞定了  是屏线坏了   换了就好了   真是麻烦大家了  多谢多谢

网友(2016-06-27):
屏线也会引起一亮一暗的啊?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

网友:
供电管子不良    灯管不良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