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70S4 求助?

楼主(2009-08-24):
这个显示器 不接信号线正常接了之后就灰屏请问高手是不是程序坏了?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你拆开测下电源供电和高压板的元件,有无损坏。

网友:
不是高压的问题 不插信号线显示器有提示无信号, 插了之后就是灰屏 就灯管亮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以前我也修过一例之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