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U刷不了24RF08CN

楼主(2009-08-24):
580U刷不了24RF08CN
选了器件之后左边操作栏没有擦除(ERASE)这个按钮,以前安上驱动直接刷是有擦除按钮的

如果选了数据文件,直接编程(PROGRAM)会报错:
正在烧录芯片。。。
器件地址:00000000
器件数据:08
数据缓冲区地址:00000000
数据缓冲区数据:53
错误!

选其它IC也有擦除按键,比如:SST 49LF004@PLCC32

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IC应该是好 的,我找了一个好板拆了一个24RF08CN也是一样,座子也应该是好的

网友: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后,再把580U的软件装上,注意把杀毒软件暂时退出。如果还不能操作,你就的怀疑该笔记本的24RF08CN是否有密码,可以试试别的24RF08CN看看。

网友:
是有密码,,我换了没密码的好板上的24RF08CN也是一样的,读出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在想是编程器坏了呢还是哪儿设置,,或者选项的问题。。。。。。。。

网友:
到西尔特官网下载个最新版本的580U编程软件试试。

网友:
肯定能刷,我以前刷过

网友:
官方最新的试过了,又找了一个去年的驱动,也不行。电脑也换了几台。。。。

网友:
都没见过吗?????????

网友:
是否支持,看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http://www.xeltek.com.cn/devlist/xsp580u.htm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读不能写与清除。后来只能写新的空块回来写。我估计这个芯片就是这样吧,不是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
空片就可以了,好像是给锁了,希尔特做的比较保守的,不像润飞有做解密的

网友:
换了一个编程器和数据线也不行,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580u
找到一个用户和我故障一样,好晕。。。。。。。。。。。

网友:
刷24RF08CN根本不用编程器,三个电阻就搞定电路了。昨天刚搞好一个,解了密码

网友:
刷24RF08CN根本不用编程器,三个电阻就搞定电路了。昨天刚搞好一个,解了密码???能详细说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刷不了24rf08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