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300GT 开机白点 求显存

楼主(2009-08-24):
7300GT开机出不规则白点或色点
看网页正常 游戏蓝屏
从论坛里看着是显存故障了 需要更换 DDRIII的封装 请问那里可以买到 这个显存啊
游戏

网友:
青岛紫晶石

网友:
先用mats 检测一下
确定坏了几个颗粒
三星bc14的颗粒710之前的 损坏的相当多
一般只要出现花点 大多几片坏光!
淘宝有卖的。。。

网友:
这种显存我也需要,也上淘宝看了,但没有看到。本基地的淘宝站我也看了,但没有看到

网友:
BC14 请用MATS7 定位出哪颗坏了 真接换掉
BC14 好像很容易坏 加焊无用

网友:
你到淘宝网搜:K4J55323QG就能找到,问题是15元一片显存你划算修吗?

网友:
降频试下。。

网友:
谢谢 各位的热心指导 淘宝找了 15一片的价格太不值得了 我问过版主 送他那 也才60每块维修费 一个上4片都换的话 就没意思自己弄了 再说这个二手的也就100左右
论坛里没有便宜点的颗粒卖吗
参数一致 不是这个牌子的最好
据版主说这个牌子的这个型号用不住
再次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