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8-24):
HP W2207H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能显示,过两妙钟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关掉开关在打开又是能显一下很快又黑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高压板吧

网友:
是电源次级电解电容有问题,或是高压部分有问题,你分别代换试一下

网友:
这是灯管有问题,打火.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查这么几个地方:1.电源,主要是滤波电容。2.高压板。3.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