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电池问题!!!!!!!

楼主(2009-08-24):
[求助中] IBM T60电池问题!!!!!!!
IBM, 电池
IBM  T60   电池不能用了  用电源适配器 可以看到电池的电量是99%     拔掉电源适配器  就关机了  用电池也不能开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池放电的保险断路了

网友:
查一下电池的充放电路。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一下电池试一下。

网友:
放电电中挂了。跑线路吧

网友:
如果电池不能充电的话,充电也可能不行哦

网友:
可以查查充电IC工作是否正常,查查系统检测线路

网友:
换个好的电池试一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应该 是放电电路的MOS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池能不能充电,不能充则是放电电路的MOS管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