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HDD软件中找不到这个硬盘

楼主(2009-08-24):
一个60G的硬盘,型号为ST360015A,我想用MHDD软件检测一下有没有坏道,但按F2却找不到。
其中有英文:
support LBA mode.MHDD will NOT work with this device.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检查一下跳线是否跳到主盘位置

网友:
先看跳线是不是对的。
要是不行的话。 就换块主板子试哈子``

网友:
硬盘可任意接2个IDE口,跳好主盘,先用SHIFT+F3,再选择,1IDE口主按3,2IDE口按1

网友(2009-10-13):
笨蛋!1,2,3,4,5,6,7,8一个一个试,为什么非要按他提示的数字呢

孤帆远影 -10 请注意用语

网友:
一般跳线影响不大。如果BIOS里认不出硬盘,就检查是连线问题还是主板不认那个硬盘。如果在BIOS里能认出硬盘,看看认出在哪个位置,比如在PRIMARY MASTER,到时进入MHDD先按SHIFT+F3,就选1;如果在SECOND MASTER,到时就选2……  如果还不行试试去下载个新版的M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