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17ZF-S一亮一灭,急!!

楼主(2009-08-24):
我有一台清华同方17寸CRT,型号是17ZF-S,开机不显示,按下亮度调整键会亮一下,接着又灭掉。检查后,发现两个逆程电容烧坏,型号是:CBB81A 5N1 2000V, CBB81 682J1600P。 找不到一样的型号,我用两个 CBB81A 1.6KV 的换上去,开机,结果一亮一灭一亮一灭,再发现行管发热,我再打行管换掉,开机能正常亮几秒钟,接着慢慢黑屏了。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导致呢?
黑屏

网友:
黑屏后指示灯有亮吗,如果有亮,那么可能是G1的电压过底,一般G1的电压为-190V就会黑屏,主要查G1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