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novo 液晶IC 200A9

楼主(2009-08-24):
哪位论坛高手有lenovo 液晶IC 200A9.....
Lenovo

网友:
是电源IC吗,还一直没有见过这IC呢 是不是看错了型号?

网友:
可能是NCP1200A90吗?或者是把NCP1200A60(200A6)的6看成9了?

网友:
200A6 电源PWM 的可能非常大,你可以把这个IC的PDF图,对着电路板比较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