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少电压为何会发烫?

楼主(2009-08-24):
比如IBMT40的机器,少了1R5M电压南桥会发烫?
想不明白,少了电压怎么会引起发烫呢?

网友:
台式机 845GV主板少了AGP1.5V,南桥也会非常烫
想不到笔记本也是这样的

网友:
少了就是电压对地短了,短了就有大电流。自然发烫。

网友:
但电压不是对地短路造成没有的啊,是因为没有产生这个电压。

网友:
3楼的说的有道理。。。顶了。。

网友:
应该是短路

网友:
短路当然会造成了,但没有产生这个电压也会发烫啊?

网友:
3#说的是正道,电压没了,该是高电平的地方变成了低电平,另一端如果是高电平的话不就是短路了吗。

网友:
不一定是短路,但确实会发烫,北桥也是

网友:
我也想过这问题,没想明白,

网友:
跟短路没关系,少电脑确实会发热,为何会这样跟南桥本身的设记电路有关,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
这时的短路不是阻性短路,而是通过芯片内部晶体管的PN结对地。

网友:
能讲详细点嘛

网友:
各位指教一下。详细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72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