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风枪和烙铁那个换显存成功率高

楼主(2009-08-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换显存的时候是用风枪换还是烙铁换,那一个成功率高?那个最实用?

网友:
一般都用风枪了啦,只要你实践多了,成功率就很高

网友:
这只能针对ddr1  的  说了

用烙铁焊上去不易损坏  显存

网友:
用风枪一般好点,有时需要用烙铁补焊

网友:
用烙铁拉,不容易虚焊

网友:
对于DDR1内存来说:取下芯片时建议用风枪,安装时使用平头50w烙铁拉焊,当然是用风枪会快一些了

网友(2009-12-02):
如果你烙铁熟练的话。拆的速度不输风枪的。当然你的焊接技术要非常好咯。一不小心把旁边的电容都焊下来了那就更麻烦了。这方法只对DDR1 TSOP封装的那种。

网友:
拆用风枪 焊用烙铁

网友(2010-03-30):
新手还是拆用风枪,焊用铬铁,用风枪焊虽快但掌握不好显存易出问题,我就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