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失败维修一例

楼主(2009-08-24):
机器:旭日150
  板号:LA2201
  接机时故障:电流1。25A,跑OO
  维修过程:
     此机人为二修机,来机没有客户说修过人家没修好,结果送我这里来了,所以没有试机,直接叫小弟拆了机器,先看一下有没有维修价值再说,不用说全板加焊过了,南桥,北桥,IO EC 时钟各供电芯片,电感还有U座全干过。
     拆机看到如此本来不想修了的,不过抬头发现客户是个美女,报了价,试修吧!不讲屁话了,直入正题。
     把人家焊过的地方查看,重焊,南北桥重焊!清洗处理干净!上电还是跑OO,各电压正常,电流表一触发马上到1。25,空跑U一般就那德行,上假负载看与北桥的AD线等都正常,时钟量过正常,一般对我来讲时钟坏我很少见,所以主要查复位这块,复位无,更换北桥跑马挡内存,上阻值卡。量阻值正常,内存电压时钟等均正常!故决定更换北桥!
     恶梦要开始了!叫小弟上了个北桥上去,结果拿来我要试的时候一时大意没有测量再上电,发现又跑00,妈的,不会吧?一量北桥做短了,把北桥拆下来,北桥挂掉了,又上回原来挡内存的那个北桥,做好后量发现不短路了,放上插电,结果发现待机变成了0。08,D1 D2两个指示灯常亮,不能触发,各电感上有电压,3。3V 5V,1。25 。1。5 V。
  把北桥拆下上电,待机0。05正常,一上桥又0。08   ,D1 D2灯常亮,按多几次触发的话,掉到0。01,所有的电压都变为0
因为客户是个美女,我真的不想放弃这个机器!请大家指点一下!肯请潜水员在这里冒泡一下!我不胜感7

网友:
 楼主 色即是空,一位的而作桥 有考虑其他吗
北桥-内存 REF
内存补偿模块,,唉查的东西多了去了

网友:
现在已不是这个问题我要解决的是待机正常能触发了,你说的过个在挡内存的时候查过,北知的嫌疑很大!

网友:
d2的话bios 刷一下看看

网友:
跑码0A,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你是不是带电插屏线,我试过带电插屏线烧北桥,查查屏线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换NB短路后 会不会影响到SB

网友:
跑码0A,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你是不是带电插屏线,我试过带电插屏线烧北桥,查查屏线接口是否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到亮屏这一步,所以没上过屏

网友:
你换NB短路后 会不会影响到SB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奇怪的是北桥下了之后就不短了,一上上去就短,北桥无问题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 ?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 ?
引用 网友B:

把北桥拆下上电,待机0。05正常,一上桥又0。08   ,D1 D2灯常亮,按多几次触发的话,掉到0。01,所有的电压都变为0

网友:
你先理下思路  先别管北桥了  先让待机正常 不上北桥触发电流能上0.3A左右掉 就正常了 再来搞NB

网友:
如何判断北桥断路的,LZ

网友:
建议楼猪换下CPU管理IC  3205,感觉就像是3205坏了

网友:
150这板上次碰到一张,每次换了北桥可以正常用几天,就坏,换掉用几天又坏。换了三个,不搞了。。。
北桥供电IC和管子换过。

网友:
兄弟呀,红颜祸水!北桥会导致南桥或CPU的损坏,建议你先查一下CPU,再考虑南桥。

网友:
建议楼猪换下CPU管理IC  3205,感觉就像是3205坏了
引用 网友C:

3205早就排除,以前杀此机都是杀这个得多,所以不敢放过

网友:
 放弃了吧 换一个板子灌上去

网友:
这都是你自私的缘故呀.把美女图片贡献一下板子包你会好.
北桥在重做之后.待机电压是会上升的.不能视为短路

网友:
自古英雄爱美女!!

网友:
还是一个一个查了,

网友:
D1 D2灯常亮  为何不考虑南桥呢?

网友:
150这机器很邪门的!我也遇到一块南桥坏的,换了三块全新的南桥都没搞定,故障本来就是插USB设备损坏南桥,很简单的问题。估计是PCB板做BGA做出了问题了!最后放生了!

网友:
你既然左右怀疑就拆北桥重做下,我看这电流CPU电压都没出来。我记得黑马说个一句,除了不跑码之前的不加电的板要修得很上手,这点就难到你了,不会吧。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北桥没做好?上北桥就不行?原来也是判断的是北桥问题,建议楼主找个新北桥好好做下试试

网友:
我这个有个E255和楼主这个有的一拼,不过SB NB还没动过;先放在一边了,等哪天静下尽来慢慢搞。楼主别见了美女就乱了路子

网友:
根据描述的情况分析,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已不能满足,所以开不了机。你要从头修,待机电压,开机条件,一步步的来查,不要管别人之前怎么修过,到你手里的机器你就按你的思路修别怕麻烦,就能修好!
我修过一台进水的150二手机,主板惨烈成度比你遇到的应该严重的多,我最后换了十几个元件,飞了六条线才搞好,有志者,事竟成,维修高手就是烂机子喂出来的。

网友:
英雄难过美人关啊。

网友:
把美女图传上,,冒泡的就多了

网友:
严重要求上美女图,然后提供维修指导,呵呵...

网友:
为*生  为*死  为*奔波一辈子
吃*亏  上*当  最后死在*身上

楼主这么认真的修一块主板  值得学习   但是也要考虑一下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有意思  不过看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
根据楼主所描述的
  一:说北桥做短路了是指什么电压短路了?
  二:在拆下北桥,待机电流就正常为0.05A,而装上北桥是0.08A!
  三:连按开机键后电流会掉到0.01A,是否是有电源保护了!
根据以上现象,是否可以找到问题的交集:排除北桥的问题,是否为某组电源有问题了?楼主不妨在冷静分析一番!

网友:
机器:旭日150
  板号:LA2201
  接机时故障:电流1。25A,跑OO
  维修过程:
     此机人为二修机,来机没有客户说修过人家没修好,结果送我这里来了,所以没有试机,直接叫小弟拆了机器,先看一下有没有维修价 ...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给美女修
电脑这么大劲头?难道你不收钱??
不啰嗦了。你直接杀SB,换掉看看

150,也老爱坏SB,但是检查卡跑内存

网友:
哇LZ太厉害了,你家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炮做BGA啊,别人加焊的你全加焊,那不是全板包括U座也焊了,那主板本来不报废现在也废了,恭喜LZ换板!!!!
给你个建议拆北桥看下,下边的焊盘有没有快连锡的处理下一般做过几次就有焊盘掉漆的仔细观察

网友:
北桥会导致南桥或CPU的损坏,建议你先查一下CPU,再考虑南桥。

网友:
楼主现在是什么个情况,搞定了没有,给新手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的思路真好,很清晰,给了我一些参考,真心谢谢

网友:
都是美女惹的祸

网友:
LZ,你的北桥换少了啊,记得有一回我修一台150板子,南桥换完,换北桥,由于是自己攒的拆板北桥,好坏也不确定,就知道不短路,我一直换了四个北桥,才搞定00故障。  劝楼主认真地找个好北桥换下,别学我,否则你会失去耐心的。

网友:
北桥换新也一样,声明一点,我做桥还是很相信自己的,虽然用的是吐泡BGA

网友:
此板受美女所托,决不放弃,修好了,给大家一个答复,谢谢大家!

网友:
默默顶你一下...

网友:
根据楼主所描述的
  一:说北桥做短路了是指什么电压短路了?
  二:在拆下北桥,待机电流就正常为0.05A,而装上北桥是0.08A!
  三:连按开机键后电流会掉到0.01A,是否是有电源保护了!
根据以上现象,是否可以 ...
引用 网友E:

回宝国的话
1,北桥做短了,指北桥电容已为0
2,拆下北桥待机正常,触发正常,但一上北桥就0。08A,D1D2灯亮,不能触发,已换新桥现象一样
3,连按开机键后掉到0。01A,且全部电压全无,很像是保护了!但非电源芯片问题,一定是负载,如北桥问题!

网友:
既然是二修机,要看看有没有被人做手脚哦。既然是负载问题,就顺着思路去查吧

网友:
机机很奇怪,邮于忙,我放了一天,今天有时间后,把桥拆下,插电竟然妈的不是像之前一样的待机正常了,现在拆了北桥待机也偏高,D1,D2,灯常亮!看图1,后来脑子思路一转把故障排除了,待机马上正常,然后试触发,到了0。63,感觉又进步了,又要忙了,有时间再做北桥上去,应该亮机了,亮机了我再告诉大家我是把哪里的故障排除了!至于美女图,我不敢乱发上来,只能一个人独享,因为我不想侵犯人家的引私,除非等他娶机的时候同意,我自然会发上来!

网友:
小贝花说:“爵爷威武”这点小菜---毛毛雨了,我等学习了

网友:
英雄难过美人关。。。。。。。。。。。。。。。。

网友:
这都是你自私的缘故呀.把美女图片贡献一下板子包你会好.
北桥在重做之后.待机电压是会上升的.不能视为短路
引用 网友F:

说的太对了 !美女图片贡献下 看看到底值不值的这么卖力

网友:
为*生  为*死  为*奔波一辈子
吃*亏  上*当  最后死在*身上

楼主这么认真的修一块主板  值得学习   但是也要考虑一下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引用 网友G:

为美女生  为美女死  为美女奔波一辈子
吃美女亏  上美女当  最后死在美女身上
楼主珍重啊

网友:
唉!美女啊!

网友:
期待修好后的结果

网友:
别人已经在几家店修过了,就算开始问题不大,修了几家店,可能也会搞点问题出来,修不好才来找你,现在问题已经很大了,你还是放弃吧

网友:
难得楼主有排除困难的决心,有扶持到底的恒心,大家别打击他,应该多多支持。
强烈支持你,楼主。
最后把美女征服,变成自己老婆,岂不是一段佳话。

网友:
上面扶持到底,应该是坚持到底。按快了

网友:
支持楼主!当然最好顺便帮我的150c维修一下哦。我的150c求助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8754-1-1.html

网友:
此机已昨天已修好,邮于忙所以让大家见亮了,今天上个图,顺便说一下过程,待机不正常,把COMS电池取下后正常,上了北知后还是挡内存,邮于之前查过很多地方,这回直接狠心把内存槽换了,然后提心吊胆的试机,妈的真的来惊喜了,跑马呼拉拉的过去了!看来美女带来的力量很强大!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技术不错,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美女片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楼主修机子,我看这次修的是缘分,,,美女可能要请你吃饭!!!

网友:
哈哈。。。高手。。继续努力、等你好消息

网友:
经典,高手过招就是不一样。学习了

网友:
既然查到档内存,为什么不先把内存方面的问题全试试,更换内存,加焊内存槽,更换内存槽。

网友:
原来如此`` `` `

网友:
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网友:
楼主为了美女,一定得顶住啊。加油!
折腾这么长时间了,先确定板子本身是否还是OK的。
祝你好运

网友:
因为这款机器BIOS是在EC下的,可能也影响开机。但是怎么会是内存槽坏呢?很容易坏吗?

网友:
真是超级失败

网友:
我遇到过e200.也是内存插槽出问题。

网友:
楼主,去冲个冷水澡再来修,也许会事半功倍哦

网友:
楼主,看来英雄难过美人关!

网友:
此机已昨天已修好,邮于忙所以让大家见亮了,今天上个图,顺便说一下过程,待机不正常,把COMS电池取下后正常,上了北知后还是挡内存,邮于之前查过很多地方,这回直接狠心把内存槽换了,然后提心吊胆的试机,妈的真的来惊喜了,跑马呼拉拉的过去了!看来美女带来的力量很强大!

    待机不正常,把COMS电池取下后正常。有点疑问,那再次装上电池后,不是还会引起待机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
此机已昨天已修好,邮于忙所以让大家见亮了,今天上个图,顺便说一下过程,待机不正常,把COMS电池取下后正常,上了北知后还是挡内存,邮于之前查过很多地方,这回直接狠心把内存槽换了,然后提心吊胆的试机,妈的真 ...
引用 网友H:

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先,取下CMOS电池的原因是电池没电了,上了新的电池就不会引起待机不正常了!这机器很奇怪的,之前电池是有电的,也许是在做BGA的时候过热还是什么导致没电了吧。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做BGA如果不取电池。。。呵呵。。。放鞭炮了

网友:
应该算是成功的一例吧,,恭喜一下拉

网友:
以后发贴的时候一定加上美女两字,看看这影响力。。。。。。 顶!顶!顶!

网友:
150的机器有个通病,直接干CPU电源芯片。加焊下。基本上都OK

网友(2009-09-24):
今天我也修到过150这个机子,也是南桥,北桥,I/O等大面积维修过,不跑CPU,换了一个北桥后,北桥短路了,和楼主的情况是一样的,再拆下来再换一个后就好了

网友:
说得不好听就是土炮做北桥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网友:
呵呵,这样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红颜祸水啊!!建议换版吧.

网友:
拆机看到如此本来不想修了的,不过抬头发现客户是个美女,报了价,试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跑碼oa 檢查一下ram的排組~~不過要新苦一下 ~ 一個一個量喔!! 這是我的經驗~~ 這款我常常修到~ 完修的機會很高

网友:
哎,都是女人惹的祸

网友:
最后换NB和电池还有内存槽OK的?

网友:
这估计是板的问题了
这机的通病是cpu供电虚焊

网友:
楼主真神人也!
楼主一大色!狼!
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网友:
维修也英雄救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