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L-MX上负载短路

楼主(2009-08-24):
手头上有一块华硕的P5GL-MX的板子,刚接到手的时候打12V,3.3V,5V的供电没短路,于是没加负载就开机,连续烧了CPU傍边的电容,更换后,不上负载开机正常,上负载后,点开机排针,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再开也开不了,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不上负载开机正常。是因为不上负载,PWM电路不工作
上负载,通电掉电,有可能PWM电路负载有短路,保护性掉电

LZ。检查一些CPU供电部分是否有短路!

网友:
谢谢"孤帆远影"的帮助,我查了一下,是一个上管烧了,但是问题又来了,CPU供电部分非常烫,请教"孤帆远影"和各位老师一个问题,1,如果快速确定上管中那个烧坏?我每次都是要全拆下来才知道那个坏.2,为什么我每次更换烧坏的上管,CPU供电管部分都异常的烫,是之前没把管子更换就通电造成北桥烧坏,还是要一组更换上下管都更换呢?但是我试过把全部的管子更换,情况依旧呀,请各位老师给点提示!

网友:
你那应该是CPU供电那有短路吧!你查下看怎么样

网友:
我已经试过两块这种板子了,都是没能修好!恳请各位老师给点指导和告诫像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
那你有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一般坏了一个就要把一组全换掉的,要不烧的严重的话就会照成别的故障出现

网友:
对这种板子我实在没办法了,放弃了!期待有管理员出个专题给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你如果想知道哪只管烧的话,在路量D极跟G极的电阻值就知道了!不用拆的!如果是短路的话,如果是开路的话就不行了要拆下量!

网友:
你如果想知道哪只管烧的话,在路量D极跟G极的电阻值就知道了!不用拆的!如果是短路的话,如果是开路的话就不行了要拆下量!
怎么量  表笔都接到什么地方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电阻吗?
请楼上的说具体些啊多帮帮我们这些初学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