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电源不够东芝P25大机器电流怎么办?

楼主(2009-08-24):
今天修一台东芝P25机器,主板是台式机芯片组,台式机CPU,台式机那么大的风扇和散热片.修完过后试机每次进系统后不久就会掉电,后来才知道是电流不够,因为这种大机器电流已经超过5A,一般外接电源最大电流都是5A,请问现在没有原装电源情况下如何正常试机呢?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难道就没人知道,没有办法也没有人顶一下.

网友:
除了拆除不必要的外设以外只能换更大的电源了

网友:
用两个可调电源并起来。我曾经干过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