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是好的吗

楼主(2009-08-24):
顶星主板TM-P4T880   CMOS电路中有个外形与三极管一样的二极管,测正极一脚电压3.33V,一脚电压为1.14V,负极电压3.10V,正常吗?不正常的话用什么可以替换它呢?(插电源后CMOS跳线2脚电压为0.8V左右)

网友:
换个电池吧那个二级管两个脚的方向是输入,一个电池电压,一个9脚电源变压过来的。那个大脚进南桥是输出端,保存CMOS信息。这样能保持CMOS在断电地情况下也能保存

网友:
电池是新的,插电源后CMOS跳线2脚电压为0.8V左右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