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15p-b跑26插显卡不显示

楼主(2009-08-24):
今天接到一块联想915p-b,775针的板子。开始是CPU座空焊用BGA机给座子加了下焊随后跑到26了,插显卡开始显示器的灯还能从红灯变绿灯,但屏幕就是没有画面。以为显卡问题,就换了个显卡试还是一样显示器灯是绿的但就是黑屏没显示。随后断电插了几下显卡在上电就跑到26,显示器的灯也不会变了,显都不显了。开始还有显示就是黑屏没画面出来。
  随后打了下PCI-E的AD线阻值都正常,量了下供电12V、3.3V,时钟、复位都有电压,随后又试着去压北桥,压了两次都是涛声依旧。又刷了个BIOS,不过刷的是带集显的没有找到独显的BIOS,但也还是跑到26,就停住了不往下跑也不显示。随后又量主板各时钟、复位,量到PCI的B16脚时钟上假负载就有1.6V电压,可上上真CPU后开机的瞬间PCI的B16脚上面有1.6V电压当跑到26的时候PCI上的电压就变为0V了,接着又去量复位电压就只有IDE接口的复位电压为4.01V,主复位电压当按复位开关的时候电压没有跳变。这种主复位电压按复位开关没电压跳变,是不是属于不正常呢?是不是南桥局部损坏啊?请给位指点下!!!多谢了,下步我该不该换南桥?
   希望路过的看到了,给点思路。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
可能是加焊U座的时候加热到北桥了,,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对了,在补充一下显卡可以说是换了N块好的了,就是跑到26后停住不跑了也不显了。
请给位帮帮忙给分析下!!!多谢了再此!!!

网友:
,桥都加焊两次了!请先看清楚在回吗,不过也谢谢你了。

网友:
谁给点思路啊???
  进来了就发表点意见啊!!!

网友:
哎,真的感觉很失望,下班一回来就发表了求助希望看到的人能帮下,给点思路。指点指点下,好让我能找点我没想到的地方下手,可到现在都没见人发表下自己的看法啊。

网友:
这个真的很困难

网友:
感觉BIOS的事。。刷对了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