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开机三个灯全亮,电流跑 到0.2A,然后3秒左右全灭,电流回0

楼主(2009-08-24):
DELL D610开机三个灯全亮,电流跑 到0.2A,然后3秒左右全灭,电流回0,这个电流应该CPU还没工作啊,但测量CPU附近的供电电感接地短路,把CPU去掉此电感正常,是不是CPU坏了?如果是CPU的问题会影响电流在0.2A吗???不解

网友:
我有一个东芝的。。故障差不多。就是U坏了。你可以先检查下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的,,或是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可能是U坏了,装上U的话也有十几欧的阻值的。

网友:
明天搞个U上去再说,不会把借的U烧了吧

网友:
U的可能信大

网友:
你哪是DELL    jm5的主板吧,,装上U  .阻值因有个四五欧姆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DELL 630M跟你的故障一模一样,我现在也在求助中,我的装上U阻值在20多欧,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另外我换了个U上去又不一样了,三个灯高亮一下再暗下来,然后才掉电,

网友:
有CPU,阻值几欧姆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