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每次使用中都要黑屏,经常蓝屏死机

楼主(2009-08-24):
我的电脑每次使用中都要黑屏。多数发生在打开股票软件或打开网页时。黑屏次数很有规律,只发生一次。下次开机使用中,任何时候都可能黑屏,也只发生一次。

经常蓝屏死机。

除了主板、cpu,其他硬件放到另一台电脑上使用都正常。

各位大大,能帮我分析下,我的主板是不是要报废了。主板上鼓起的电容已换。

cpu-z显示:标准核心电压1.456瞬间会变为1.44.

把cpu旁边上次未换的大电容全部换了。还是黑屏和蓝屏,没办法,只好换了块主板。两天用下来,既不黑屏,也不蓝屏,一切正常。

有没有人碰到这样的情怳,主板上哪一部分出问题了,怎么修啊? 谢谢啊!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共电有问题啊?

网友:
蓝屏的话你看她提示的那些代码,可以到网上找那些代码的翻译。

网友:
這樣式的問題,應該首先想到是否內存有問題,或者接觸良好?當然主板芯片過熱或者假焊也會有藍屏現象.

网友:
这种故障对于非专业人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有可能CPU温度过高..保护了.
拆开..散热风扇..在CPU上加点硅脂...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散热或电源问题

网友:
我是lz。

蓝屏代码经常不一样。有时是文件损坏。

散热可能性不大,现在已经换了主板,几天下来一切正常。

同上,系统也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有哪位碰到过类似的情怳啊?

网友:
我感觉  你这块板应该首先考录  显卡和北桥  看看是否  发热量很大  按一下 试试 看是否虚焊  还有与其相连的 场管  电容  电源管理芯片等等 是否有虚焊 或损坏!!

网友:
回去试试,谢谢啊

网友:
内存,电源,显卡,系统。

网友:
各种问题都可能要看是什么板

网友:
此帖故障非常经典,可以说集了软故障中蓝屏大成
楼主最好换个电源看看,记得搞好后把维修报告做上来,我给你加精

网友:
可以进安全模式看看 会不会同样问题        先排除软件问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