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档LOGO画面

楼主(2009-08-24):
今天修一台HP机器,开始档LOGO画面,南桥,BIOS,IO都换了,哪位高手知道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了,
没则了

网友:
做显卡看 看

网友:
你先搞清楚是不是不认硬盘?

网友:
显卡会引起啊,硬盘坏也会引起啊,连CPU也会引起,这个型号显卡虚汗是通病来着
这也是我师傅说的,不过我还有一点印像

网友:
插块80卡,看看当什么代码,好针对性分析。应该不会当30吧

网友:
这种机先加焊显卡,DV2000,DV3000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先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