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要自动重启

楼主(2009-08-24):
接一块奥美嘉845主板,用起什么都正常,关不了机,关机后要自动重启,I/O是W83627F-AW的,已换,故障依旧,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BIOS里面设置问题吧,有一项好象是by...改一下试试

网友:
BIOS里都设置了,没有用啊我都刷了BIOS 了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W83627F-AW好像这个IO是参与开机关机的···一般自动重启的话;;会不会是这个IO的问题啊;;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桥

网友:
刷了BIOS 的IO后再不行 看来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