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蹦脚一定坏吗

楼主(2009-08-24):
我在修一块9550时发现在右下脚(黑色晶片那部分)有轻微的蹦脚。显卡点不亮
和相同的好的9550比较供电电压一样,gpu芯片上各电容上阻抗大致相同
有点晕gpu蹦脚一定坏吗

网友:
蹦脚大都坏

网友:
9550的GPU就不用想了,必须坏

网友:
这个不能  一竿子打死。。。
9550的 崩脚  大多会坏
但并不代表  是崩脚的就坏了

网友:
难说,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你测一下2.5v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开机有无报警声?

网友:
9550  最怕挡内存  且电压是正常的

如果是的话  可以取显存当料板用了

网友:
GPU肯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