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掉电,怎么拆了时钟芯片就不掉电呢

楼主(2009-08-24):
ASUS的P5PL 的,开机就掉电,不上CPU就不会掉电,不上CPU时发现时钟芯片有点烫,就把它拆掉,拆掉之后上CPU也没有短电了,请各位说说怎么回这样,时钟也会影响到主板能掉电吗,不上CPU能通电可以理解,可是拆掉时钟芯片就不断电了我就搞不清了,请大虾说说

网友:
真的假的。。拆掉能工作吗/???

网友:
有些板时钟芯片发热是正常的,也许你的板位图是CPU供电部分有短路。

网友:
你不知道时钟的供电是什么吗?是3.3V 要是时钟引起的短路你说会不会掉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知道,我不理解的是不拆时钟时不上CPU也可以开机的哦,而拆掉时钟后上CPU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看不明白咋回事

网友:
第一次开机上了CPU不能开机,拿掉CPU 就能开机,再次上CPU不能开机,此时强开机发现时钟芯片发热,拆掉之后发现CPU在上面也能开机了,就是搞不懂

网友:
时钟芯片发烫是正常的,
楼主可以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下。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CPU供电部分打下阻值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记得回来分享分享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故障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详细说说你的 问题是什么样的,我的到现在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