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路板滴答滴答的响

楼主(2009-08-24):
17纯平CRT不亮有300V直流电,电路板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一就是有电路短路保护了。 二就是CPU的震荡电路坏了。

网友:
大多是电路保护了,或PWM控制器外在间歇工作状态.使变压器发出的这种声音,

网友:
很可能行管坏了,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电路保护 检查

网友:
检测下行管C5411, 和三极管J584   是否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