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2个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09-08-24):
后缀名是 BIN和DOC的 最好有地址先谢过了

网友:
DOC是WORD文档格式,BIN可以虚拟光驱软件打开

网友:
DOC   是WORD这个打开的,BIN这个,主要是一些编程软件如:24C编程器软件等!~

网友:
我用DAEMON Tools Lite打不开后缀是BIN的这个文件 求教
是一个E660的BIOS

网友:
呵呵 楼上真幽默 DOC的我下了个WORD解决了  NEC E660 BIN文件原来是刷BIOS用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