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6000跑D1掉电是北桥问题吗

楼主(2009-08-24):
型号  华硕A6000    SIS的南北桥
故障  跑到d1就掉电
手压北桥没反应,CPU座同行更换过还是跑d1就掉电 ,没CPU更换,是不是北桥有问题了。想更换一个试下。大家支持吗?量了各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换过北桥试下吧

网友:
修好了,是北桥问题

网友:
是北桥换了还是给北桥加焊啊?

网友:
早上修了一台,
北橋加焊,狀況一樣,
更換後就好了!

网友:
┊┊┊┊┊不错,┊┊┊┊┊┊???┊┊┊┊┊┊
◎┊┊┊◎┊  ●  ◎┊┊┊◎┊
  ┊◎┊  ◎ /█\   ┊◎◎  ◎
  ◎  ◎      ∏     ◎  天上掉馅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