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机器不装南桥,有待机电流吗

楼主(2009-08-24):
IBM 机器不装南桥,有待机电流吗!   今天我店里的维修师傅, 没有 装南桥,说是没有待机电流,就一直在查找线路,我想问下,没有南桥,IBM 有待机电流吗?

网友:
没试过  我估计有  有3V  5V  出来就有了   对于有些要开机后才出

网友:
有的,有网卡的待命电流,0.02左右

网友:
拆下南橋上電測試?
不會吧...這樣很危險耶

网友:
应该是有的,一般只要H8正常就待机就可以了!

网友:
有 我都是先摘南桥 量的

网友:
只是IBM机器这样吧,我问下   如果系统3.3和5V正常,就能说明待机正常吗,网卡在待机时有电压吗

网友:
应该有的,理论是这样,具体没试过

网友:
有,有些IBM没有南桥还可以触发,只是不跑马

网友:
有的,但是有待机电流并不能正常跑号呀!

网友:
有待机电流的

网友:
T4的撤掉SB是有3/5V待机电压的。我做过实验了

网友:
笔记本在待机下,网卡都有电压吗?

网友:
这个话题没意思

网友:
IBM 机不装南桥可以触发,你说有没有待机呢?

网友:
IBM T40 没有南桥 不但又供电还能触发  触发到 0.4 掉电 !

网友:
当然有了。不但有待机电流还可以加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