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185C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09-08-24):
自学板卡维修,完全是业余兴趣,从小就好鼓捣些机械,电器方面的东西。不靠这个吃饭也不靠这个赚钱。完全就是兴趣所在。关注咱们维修基地也很长时间了,一直潜水学习,水平太差,没基础,没理论。不敢说话!
前几天单位加班,发了笔小财,加班费。终于买了焊台和风枪等一系列做活必备装备。昨天下午就把蹲在角落里的G500搞好了,大喜!G500数据线插头坏了,摇晃数据线时候,显示器颜色偏色,可以从蓝变绿,绿变红,红遍正常,看电影,玩游戏必须用透明胶粘住显卡数据线。没买装备前拆开过一次,大概能判断问题所在,无奈没家伙事,不敢动。昨天,一顿热风枪对着吹,下面镊子掐住往下拉,拆下来了。又从一个坏的AGP显卡上吹下来一个接头,我也不知道那接头都叫啥学名,就是VGA的头。又是一顿热风枪伺候,又给吹上去了。尔后,摸焊膏,烙铁一个点一个点的加焊了一把。开机,哗的一下亮了!动了动数据线,一切正常。马上下楼买了包好烟犒劳自己。也不是啥好烟,红塔山而已,无奈,穷人。又用G500看了部电影,美美的。心里琢磨,行啊,修好个显示器,也不枉费我这套置办装备的500块钱了!以后大家碰到我这样类似情况的时候,也能考虑考虑换个接头什么的。当然了,我这超级菜鸟级别的在这么专业的论坛跟大伙说这个,可能是脸大了点,见谅了。
今天又大概看了论坛一遍,翻出以前同事的坏板子。给我了,说让我帮着鼓捣鼓捣。我就收下了。是一块映泰的845。P4TPT.接上显卡,内存,U,检测卡,开机。风扇转,检测卡正负12负都亮,正5,正3.3也都亮,就是没有数字显示。开始刚点的时候还显示个C1.我就断电了,把内存拆下来擦擦,再插上去。就啥字都没了。我也不会量什么监测点的电压啊什么的。就按论坛里发的帖子,一点点的看这个板子。电容没有鼓包的迹象。然后我摸各种芯片。南桥,IO,晶振和旁边的长条芯片,北桥,北桥上面的一个芯片,10个脚的,U供电的MOS管,除了MOS管以外,其他的都不热,一点不热,开了半分钟后是温的。最后发现在U供电的电容下面有个芯片发烫,我也不会量电压来判断好坏,就百度了下这个芯片上面写的数字。ST75185C。是个电源管理芯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问题所在。
ST75185C这个东西可以用什么代替?去哪买?或者,我这个板子是不是存在其他问题?
各位高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
ST75185C是个RS-232串口芯片,废板上大把的有,实在找不到就直接拆掉,现在没什么人用串口了,PDF如下

网友:
哦,不是电源管理的那个芯片啊,那咋那么热呢。感谢!

网友:
串口芯片坏了应该能跑数字的,估计不是这个坏了,反正现在也不用串口了,吹掉也无所谓
我想应该还是内存那的问题,换个糟换个内存再试试还跑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