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不上电?不触发?时序不正常?

楼主(2009-08-24):
说本本哪。台式的不太懂哦。首先再结合下以前发的时序,I/O=KBC原做有点乱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1888-1-1.html
断电;1开机绿灯一闪就灭。这个想都不用想P3.3V_AUX等就近电压有问题,仔细的量测3  5V IC和走遍,屡试不爽。根据时序,表笔放在量测点,看是否有电压跳变过来,没有就一级一级的往上量,总有问题逃不出时序。
(有次是换大电容,有次是一个电阻冷焊了)
2。几秒后灭,后续电压出了问题,不过我还没修到过,修到的是短路了。温控芯片出了问题都能引起断电。

不上电;插上电原,电源灯没反映,不亮。电压短路的就不说了。本本的话32.768不会引起这个现象,只有KBC的10M能引起。13.768?不好意识,这个在时序中什么时候出现,才能量到这个波形。 量测10M有无鸡蛋型波形,是否有1~2负电压。 没波形有电压换晶振。无电压,差KBC#1有无3.3V电压,主板19.12.5.3.3V电压有没有。都正常了就量主电压IC#24 坏的很多

不触发;就是电源等正常亮,按开机键没反应。以上『不上电』点都要量,查开机键到KBC线路,表笔放KBC脚上按开机键,看有无跳变。收到之后,就得找KBC发出去的第一个电压控制信号,
没有#50的3V信号就换了KBC有就你得跑时序了。

时序对本本真的很重要,有了这你会少走很多很多弯路。真的大家伙得了解了解,对新手老手通用的。
另外总结下个人走时序的一点小BUG   没有P1.8V 主板诊断卡会跑完,但是会出现花屏或黑屏,一般是MOS管坏了或···另外CPU电压和台式是有区别的,CPU电压在本本上是最最后面才产生的电压,具体看时序。时序中间有的小信号是不会影响主板开机的,只能引起不正常,小心琢磨。电压是一级一级时序过来的 就不介绍了。
CPU_RST/PWRGD没有会跑00   PLT_RST个人理解为各个初始化信号,主板没有这信号会00 单个设备没有会不能使用。

LZ,如果能把错别字修改一下,把文章再整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附带本文说的机种电路图及CAD零件位置图,电路图请用ADOBE READER工具才能打开,位置图要用CAD才能打开。

网友:
怎么没人加分那···  给点苦劳分吧···现在买东西贵了,10分一次呀,,,什么时候才能升到初级维修员呐,,,
再罗嗦一点,新手注意一下, 看键信号线上电=》  《=     《=》标志了吗?对 你的想法是对的就是信号的发出和收到,但是并不是全部哦,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万一做电路图的时候打错了怎么办?
祝各位技术高高···!

网友:
哈哈哈哈··埋了两天的文章怎么会有人回帖加分哦···意外···
   唉· 我也不想啊· 每天深夜才能回家,再发帖,要打的东西又多,零时有感而发的,
下次一定改,有预谋的发帖,多点准备时间。本来昨天看到没人问津,都没信心再发帖了。
以后有经典的一定预谋的发出来·

网友:
原来是P45主板配合英伟达显卡,双ddr2内存插槽的公版设计

网友:
别字太多呀,一不小心就看不明白呀!不过内容还是大大有用的

网友:
请问P1.8是什么电压,我听说,P指的是液晶屏的电压啊,  3V3B或是A以及AUX都指什么电压,现在脑子里很乱 啊

网友:
很不错啊,楼主虽语不太好但物理一定不错吧??

网友:
楼主不但思路清晰,而且语言幽默,试看——量测10M有无鸡蛋型波形

网友:
回复30#的, 哪个是什么电压,是带什么后缀的你不用管,也不用去记,知道有这它就行了。比如你所问的
P1.8,总不会量测的时候出现3.3V吧? 各个厂商用的后缀不一样,所以这个不用去记。
问 28# 统货板是?
大家伙新手的有空多看看电路图,要有点目的的看,瞎看还不如上空间挖金子···

网友:
笔记本,真的很难修啊。

网友:
顶一下,虽然说的有点乱,但这才是自己真正的经验

网友:
口工叼板技术还没到家。。。。相信你个人技术还是不错的,以后多发发帖

网友:
唉· ··说实在话,给一片台式板子让我修,我不知道从哪下手。
  本本难修?哪方面难修?感觉比台式爽多了。但是也有很多非常非常烦恼的问题 这是主供电IC
此电容出了问题的话,不好意识,主板开机瞬间掉电。想死你看能不能像到这上面来。

这是CPU 1.05V供电,分压电阻。
不要以为主板电压产生了,就把这个排除了,像这种分压电阻多着类。等着档“00”吧
{现象并不固定}

这是音频IC
这个电容挂了外接音响,声音会处现怪怪的,机器人?
你注意到这些了吗? 这只是本本中畸形的表现形式冰山的一角。
有时侯电容表也是有作用的。不要说你的万用表有电容档,那是忽悠人的,没用的摆设。就想HZ档一样。

网友:
确实有点乱呀,芯片是哪一种

网友:
说很懂 那是骗人的, 鬼知道厂商是怎么设定IC的PIN脚功能的。
   除非每一各IC你都了如自己····
我就是修多了,图看多了,知道要有这么各东西,他才能工作。

网友:
其实就算是台机主板的,只要你把上电各信号看懂了,其它机子,其它板,分析下也就差不多懂了,但问题是就是这个信号难懂啊,昨办

网友:
哎·· 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多看些同内IC  工作原理,自己再慢慢揣摩了···

网友(2009-09-30):
很实用的一个贴,好好收着

网友:
看着后缀好像是英业达代工的本子吧?另外楼主说不管信号的后缀似乎不对啊~~~要是不知道信号的后缀的具体意思,不好判断ACPI 各个status下,那些电会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