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和关于所有ibm x61开机黑屏闪一秒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08-24):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关于所有ibm x61开机黑屏闪一秒的解决方法!

LZ压缩包内容如下:

              关于所有ibm x61开机黑屏闪一秒的解决方法!
大家知道,所有的x61或者集成intel x3100显卡的机器。开机屏幕要闪一下。原因是:
集成显卡文件初台化

解决方法:
发现可能是系统的两个启动项在作怪,处理办法如下:
1 点击开始菜单-运行,输入msconfig
2 出现系统配置实用程序,选择启动
3 在出现的列表中找到igfxers和igfxtray两个启动项,把前面的钩去掉,使其不启动(这是INTER945芯片组集成显卡GMA950的驱动程序相关,在系统托盘区显示快捷图标).
4 确定,提示重启,重启之后就大功告成拉,看一看,是不是屏幕不再出现原先的1秒黑屏现象拉?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不过不确保100%有用

笔记本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笔记本 花屏是极其常见的 故障 ,产生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故障现象也有所不同, 解决 方法也各异。在文本方式下的花屏表现为字符混乱,图像凌乱! 一、笔记本显示卡的主控 芯片 散热 效果不良 这也会产生花屏故障现象。处理方法:改善显示卡的散

笔记本花屏是极其常见的故障,产生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故障现象也有所不同,解决方法也各异。在文本方式下的花屏表现为字符混乱,图像凌乱!

一、笔记本显示卡的主控芯片散热效果不良
 这也会产生花屏故障现象。处理方法:改善显示卡的散热性能。
二、笔记本显存速度太低

 当显存速度太低以致于不能与主机的速度匹配时,也会产生花屏现象。处理方法:更换更高速的显存,或降低主机的速度。

三、笔记本显存损坏

 当显存损坏后,在系统启动时就会出现花屏混乱字符的现象。处理方法:必须更换显存芯片。注意有些显存集成在显卡芯片里,这样必须更换显卡芯片。

四、笔记本病毒原因

 在某些病毒发作时也会出现笔记本花屏。处理方法:用杀毒软件杀毒即可消除

关于所有ibm x61开机黑屏闪一秒的解决方法!.rar

网友:
thinkpad x系列--最薄、最轻,是在通用超便携式设计中具有最高移动性,超长的电池使用时间非常适用于移动性极高的用户。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