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加焊怎么设置温度

楼主(2009-08-24):
七彩虹7300GT 花屏用手按住GPU就好了 准备GPU加焊是无铅的,BGA返修台设置温度一该段是  165度 30秒 4.00度  二该段190度 35秒  3.00度  3该段  220度  40秒 3.00度 4该段 235度  45秒 3.00度  5该段235度 50秒 3.00度 6该段 230度 20秒 3.00度  我发现株还没有融化 我下了上主板一测试  结果就短路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bga  温度  控制不准吧
峰值温度持续太久

网友:
别人的温度曲线不能拿来就用的
外部环境温度,加热风口和芯片的距离等等要素都要产生影响

LZ,多拿两张坏卡来试验一下就掌握了

网友:
不同的返修台拆装不同的无铅产品,所需要的温度不同

网友:
把温度调到300左右,不要动它,加热7分钟左右,再冷却30分钟

网友:
不好意思,冷却1分或者3分钟就行了,刚才打错了

网友:
这卡的GPU已经坏了
不信你拆下来量
1 50 60
2 150 40
3  180 40
4  210  40
5  220  40
6  230  40

网友:
谢谢 。。。多拿两张坏卡来试验一下就掌握了

网友:
加热温度时间绝对要掌握好

网友:
如果条件合适
锡点达到回流后几秒后,就得背面迅速降温(不鞥直接对着  核心)
我这边从加焊到上机测试  只需5min

网友(2010-03-13):
7# 兄弟电脑电器   大哥....  你有GPU的PDF资料吗???

网友:
还是用红外的或风筒做好。等到芯片可推动了就行了。不用调什么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