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 3000 暗屏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9-08-25):
前天客户拿来一台DV3000的本本,据客户说开不了机。(AMD ,双核CPU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跳变到0。48A,不动了,
    拆机,根据经验判断很有可能是显卡空焊,插上电,拼命的用力按住显卡,电流有上升到1。96A ,在以后的几次压着显卡,电流都是没有变化那么大了,怀疑显卡空焊了,用风枪在显卡上加焊有4,5分钟左右,再清洗,加电一再测试,电流上升了,接屏,再测,显了。

网友:
其它地方没有做处理?

估计返修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到现在客户还用的好好得,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过保修期过后那就不保证了!

网友:
你不说屏暗的吗?怎么加焊显卡了  郁闷

网友:
我也想知道.暗屏.显卡肯定可以显示.接外接显示器那是99%没有问题.主要原因:排查顺序为.屏线----高压条----屏

网友:
v3000都是这个问题,是散热设计问题,太热了,显卡虚焊,最好是改造一下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