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45芯片锡球是用0.45mm?

楼主(2009-08-25):
请问P45芯片锡球是用0.45mm还是0.7mm?查看INTEL P45规格表是写0.7mm,在淘宝上看到有人卖钢网是用0.45mm,这样是钢网开错孔吗?

网友:
一个是“最小的球与球之间的距离”,一个是所用的焊锡球的大小,完全是两个参数。

网友:
请问锡球大小是看什么地方?因为资料里没写到0.45mm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0.7的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锡珠用0.45MM规格的

网友:
我一般用0。5的

网友:
这桥怎么老爱起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