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5FT雷击修复手记~

楼主(2009-08-25):
朋友一台LG775FT,雷击后三无,经论坛朋友指点,重点检查电源部分;
保险无误,硅堆无误,300V输出到变压器正端,再往下检查80V,15V,G1电压,发现15V为零,其它电压正常,把Q952的三个脚,中间到15V无压,连到边脚的15V上,开机无反应;
再往下查,发现2408C旁边的一个二极管双通,换掉,再查2408C,全部电阻无限大,用一个3842代下,开机,仍然三无,只好在一大堆主板(显示器)里找2408C,运气不错,在一块很老的板子上找到一个,换上开机,晕。还是三无,我用表笔碰接Q952,把边脚的15V接到中间的0V(本应15V),发现指标灯闪了一下,又灭了,再按开机键,只听“当”地一声响,显示器启动了。一切正常。

这个修复的显示器有个问题,拔掉电源线后就不能开机,必须把Q952的中间和边脚碰一下,才有15V,测试该两脚的阻值为480,只好接上,开机倒是正常了,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网友:
2408C是什么元件.

你这样修, 那待机还是有15V了.

网友:
没看明白.检修过程混乱.不明不白就修好一台显示器了.

网友:
我修东西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思路,这让我自己也头疼~

网友:
2408c是数据存储器,3842是开关电源控制IC,完全没有任何联系,怎么可以代换,2408c也不是随便找一块换上就可以的,里面有数据,有的机换空块要写入数据,不同型号的显示器用的2408数据也是不同的。

网友:
鱼目混珠啊?这年头,哪有这乱的,我看了都没看懂呢。楼主。

网友A:
2408c是数据存储器,3842是开关电源控制IC,完全没有任何联系,怎么可以代换,2408c也不是随便找一块换上就可以的,里面有数据,有的机换空块要写入数据,不同型号的显示器用的2408数据也是不同的。
引用 网友B:

我刚学,看3842和它的位置都在大概一个地方,而且针脚也差不多,以为他也是电源控制IC,怪不得换上3842不行。

网友:
晕倒已大片!有这样修的!

我刚学,看3842和它的位置都在大概一个地方,而且针脚也差不多,以为他也是电源控制IC,怪不得换上3842不行。
引用 网友A:

网友:
哈哈,乱弹琴,我还以

为他写错了呢,原来真的搞混了,胆大过牛。

网友:
牛  不过今年好象不是 牛年呀

网友:
关于你说的问题给你一点小的提示!查一下C952、R952、R953、Q951、RL901及Q953等控制元件,怀疑是Q952没有工作导致,如果你会测三极管各个极的话,你可以测一下B、C、E各极电压,正常应该Ue大于Ub大于Uc。注:Q952为PNP型三极管!

网友:
LZ思路有点乱

网友:
2408c是数据存储器,3842是开关电源控制IC,完全没有任何联系,怎么可以代换,2408c也不是随便找一块换上就可以的,里面有数据,有的机换空块要写入数据,不同型号的显示器用的2408数据也是不同的。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当时是修“好”了,朋友反回来的信息是:屏幕调好了不能保存,只要关了显示器再开就回到以前的状态了。我怀疑和这个2408C有关系。

网友:
关于你说的问题给你一点小的提示!查一下C952、R952、R953、Q951、RL901及Q953等控制元件,怀疑是Q952没有工作导致,如果你会测三极管各个极的话,你可以测一下B、C、E各极电压,正常应该Ue大于Ub大于Uc。注:Q952 ...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朋友拿走了,改天再查一下。谢谢朋友~

网友:
关于你说的问题给你一点小的提示!查一下C952、R952、R953、Q951、RL901及Q953等控制元件,怀疑是Q952没有工作导致,如果你会测三极管各个极的话,你可以测一下B、C、E各极电压,正常应该Ue大于Ub大于Uc。注:Q952 ...
引用 网友C:

Q952换了个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2408c是数据存储器,3842是开关电源控制IC,完全没有任何联系,怎么可以代换,2408c也不是随便找一块换上就可以的,里面有数据,有的机换空块要写入数据,不同型号的显示器用的2408数据也是不同的。
引用 网友B:

我重新写数据后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