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睿2 E6600的CPU上面的电容掉了

楼主(2009-08-25):
只掉了一个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掉的电容还在焊上去还能用吗
cpu

网友:
不焊上去应该也能用的吧?你看看旁边的电容,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电容掉了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电容为什么不可以焊上去?焊上去吧 要么很容易烧场管的

网友:
CPU也会烧场管~~
弟一次听说过~~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