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08-25):
有一主板刚拿来时开机,喇叭报警声不断地响。判断可能是内存没插好,就把两个内存拿下,并用橡皮都擦了金手指后,重新插紧(此时只插了一个)。并拿了个测试卡插上,开机,开始跑码正常,后来显示代码ob,喇叭报警声为一长三短。不确定是内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请高手指教。难道两个内存都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把内存槽刮一下换个好的内存试试在确定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
前面的是内存为题,擦了内存后跑马;了,然后喇叭报警声为一长三短,是没检查到显卡,清洁显卡!

网友:
0b是内存不过:多插几次内存试试,你这种情况多数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