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总是烧

楼主(2009-08-25):
大家帮帮忙,主板通电就开机,跑00,就换了块主板装上,用了一天,又是通电就开机跑00,这主板换的时候不是通电就开机的,客户说坏的时候好像键盘有点卡,换了键盘和新主板,用了一天,同样的故障又出现了,想问问大家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你不去换电源来排除故障源,在这里问有什么用。

网友:
怀疑了就要先去排除呀,自己都不去做问了也没用哦

网友:
直接更换个心的 电源,在你那拷机2天正常再给他

网友:
因不是工厂用的不能等,现在都怕了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电脑是工厂用的,不能等,谢谢了

网友:
应该先排除电源问题的

网友:
量一下紫线电压和工作时的各脚电压看是否正常,曾遇到过一个电源烧坏两块硬盘

网友:
重买一套算了!

网友:
cpu有的时候也可能烧主板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脑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换个好点的.我也碰到过的在不行就配个稳压器.厂里反馈电流太大

网友:
看下CPU供电

网友:
换电源!!!!现在水货电源很多的!

网友:
先换电源吧,不换是不知道行不行的

网友:
电源故障都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