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单片机教程1]用M8做的30分钟定时器

楼主(2009-08-25):
这个是我给朋友做的30分钟提醒器。每到30分钟就报警(播放一段音乐),当按下复位键后就重新开始下一个30分计时。

用M8来完成这个任务是很简单的,用了定时器来产生延时,修改定时器的初始值和分频器的值就可得到每次中断的时间,然后用个常量计数累计到30分钟,就开始播放音乐。

音乐是按谱子将每个音节计算成 发声频率和时长 的一个表放在单片机的FLASH中,然后用定时器来产生需要的频率和节拍长度,来控制一个I/O口的高低电平,通过Q2放大推动喇叭发声。

下面是制作电路图、手工焊的洞洞板、C代码:

网友:
关于 AVR 的开发环境和简单步骤,看我转的一篇文章里有介绍。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2658-1-1.html

里面提供了所有的软件、下载、编译,没有用特别/专门的开发工具,初学者很容易上手。

单片机开发,要结合电子设计和程序设计两个方面,就是要有较好的硬件和软件的驾驭能力。是对自己综合能力的一个挑战,但自己做成了东西也更有满足感。

我是也才学,很高兴和大家一同学习。

网友:
简易并口下载线实物图:

简易并口下载原理图:(在另篇文章里,给他连接到此处方便学习)

其实就是用一根并口打印机电缆串四个电阻就行了。然后配合双龙的下载程序就可将编译好的程序写入M8中运行了。

网友:
单片机学习中必学科目:定时器(延时)子程序,实际开发都要用到,一定要学好,并能用好!

网友:
用89C2051也能做。应该比AVR的芯片便宜。

网友:
是的,很多单片机都可以的。这个只是个入门的教程,用M8只是为了后面的学习。

后面你将看到 5-6元钱的M8远比51强大和方便使用、代码易于移植等好处。

后续,我将陆续收集用M8做的电子“作品”。

网友(2014-06-20):
小小白    学习中

网友:
完全不会,有没有从一点不懂开始学的啊,我是个初中生不会请知会一下啊呜呜

网友(2015-01-20):
这里555芯片来达到延时效果也行,7805转换输出的5V电压应该是给M8芯片提供主供电作用的。

网友(2015-09-12):
用单片机做这个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