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550显卡花屏

楼主(2009-08-25):
故障现象 开机没问题 进入系统约40分钟开始花 2-5分钟后越来越厉害 直到死机 望大虾们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 换过风扇也不管用

网友:
没人理呢?

新诚达 -6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你这现像是GPU虚焊的多  不知道对不 请老虾指点下

网友:
花屏的卡要配合软件来修复!

网友:
x550 本身沿袭agp9600的架构  本身发热靓低不易虚焊

一般是核心老化(降频到250)或dc-d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核心老化 再修 也没什么意思了 放弃做配件或试机用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刷BIOS 试下 我的影驰7300GT 同样的问题 刷了十几次BIOS 最后用了个华硕的7300GT BIOS 刷好一年了
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修改BIOS  ROM让核心和显存频率稍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