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各脚电压均有差异

楼主(2009-08-25):
航嘉冷静王6228各脚电压:红:2.38V,黄:5.69V,橙:1.86V,紫:5.07V,绿:4.87V,蓝:-5.53V,白:-2.1V,灰:-2.38V

通电后7500B的各脚电压为:1:2.39V,2:2.39V,3:3.51V,4:0.07V,5:1.55V,6:3.58V,7:0,8:2.18V,9:0,10:0,11:2.16V ,12:19.81V,13:4.87V,14:4.87V,15:4.87V,16:0

通电前7500B的各脚对地阻值:1:2.33K,2:0.96K,3:W,4:1.71K,5:W,6:15.21K,
7:0,8:6.35K,9:0,10:0,11:0.96K,12:3.64K,13:1.49K,14:1.49K,15:1.49K,16:0

各位帮帮忙,这个电源该怎么修啊,问题严重吗?谢谢

网友:
我这个电源半个月了还是没搞定

网友:
从整流查起。均压电阻、两个大电容、主开关管周围的电路。看上去应该是高压侧电路的问题。
还有,测量7500的对地阻值没有用的,倒不如把7500待机的电压放上来。